[STM8]
51单片机中的TI在stm8s单片机中用什么来表示

楼主(2016-01-29):
51单片机中的RI在stm8s单片机中用UART2_SR_RXNE表示,那么51单片机中的TI在stm8s单片机中用什么来表示

网友A:
out_ser:  //把A串口上传
        btjf _UART1_SR,#7,*
        ld _UART1_DR,a
        ret

网友B:
STM8 不是有中文手册吗,你看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UART2_SR_TC    发送完成

楼主:
哦,这个样子啊,呵呵,结贴了

网友D:
ut_ser:  //把A串口上传
        btjf _UART1_SR,#7,*
        ld _UART1_DR,a
        ret

网友E:
手册里面就有,usart2_sr_TC表示发送完成了

网友F:
TC TXE 两个信号。根据需求选择一个,或两个。
一般来说TXE用起来要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