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C/DC产品纹波噪声很大,对后面电路什么影响

楼主(2016-01-29):
AC/DC产品纹波噪声很大,对后面电路什么影响

网友A:
确定是电源波纹吗

网友A:
正确使用示波器测纹波

网友B:
肯定干扰后面的信号采集之类的吧

网友B:
建议加个屏蔽层。

网友C:
排除外界EMI噪声干扰

网友D:
电流波形中有高次谐波,它会增加噪声输出

网友E:
增加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

网友A:
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光耦输出的电源隔离,跟数字I/O类似,可容忍达100mV的纹波噪声

网友D:
对电源的纹波噪声不那么敏感

网友E:
可以采用金属外壳做屏蔽减小外界电磁场辐射干扰。

网友A:
在输出端采用高频性能好、ESR低的电容

网友B:
电源的纹波噪声一般控制在75mV左右即可

网友E:
对电源的纹波噪声及其敏感,除要求电源的纹波噪声小外,还需选用一些高精度、共模和电源抑制比大的运放来配合

网友B:
后级带线性调整器的电源电路,纹波噪声控制在75mV左右一般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在输出端增加CLC的π型滤波线路

网友D:
用质量比较差的电源,有很大的吱吱声

网友B:
测纹波电压的时候都是采用一个47uf的电容并上一个0.1uf的电容再并联上你所测量的滤波电容上

网友C:
在输出端增加一个有源滤波线路(电容+三极管)

网友E:
。若模块电源是不屏蔽的、并且靠的很近,则可能相互干扰使输出噪声电压增加。

网友B:
可以在DC/DC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端加LC滤波器

网友C:
将输出设计高于要求的2-3V左右,再在输出端加一个LDO

网友A:
开关电源采用外同步输入系统的频率,使开关的频率与系统的频率相同

网友D:
电容量不能过大而造起动问题

网友E:
LC的谐振频率必须与开关频率要错开以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C:
使用有源EMI滤波器及有源输出纹波衰减器

网友E:
开关电源尖峰噪声和纹波怎么去掉呢

网友C:
测试方法对不对?

网友A:
可以设法降低噪声的强度或提高电路的抗扰度,以使噪声不致于形成干扰。

网友E:
路中存在着噪声,却不一定就有干扰。

网友E:
电路中除目的的信号以外的一切信号,不管它对电路是否造成影响,都可称为噪声

网友A:
一般说来,噪声很难消除

网友B:
电源电压中的纹波或自激振荡,可对电路造成不良影响,使音响装置发出交流声或导致电路误动作

网友C:
噪声的产生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另一种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EMI),它能通过辐射进入开关电源或者通过电源线输入开关电源。

网友D:
纹波和噪声电压是开关电源的主要性能参数

网友A:
测量纹波和噪声电压是利用宽频带示波器来测量的方法

网友E:
要防止环境的电磁场干扰(EMI)侵入,使输出的噪声电压不受EMI的影响

网友C:
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是一种高频的脉冲串,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

网友B:
噪声电压的振幅很大程度上与开关电源的拓扑、电路中的寄生状态及PCB的设计有关

网友A:
能精准地测出纹波和噪声电压值。

网友B:
变压器输出并瓷片电容吸收高频干扰

网友E:
要防止负载电路中可能产生的EMI干扰

网友D:
在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前串一个非晶磁珠

网友A:
通常使用带宽限制来规定纹波,以防止拾取并非真正存在的高频噪声。

网友E:
对小型开关型模块电源,由于内部无输出电容或输出电容较小,所以在测量时要加上适当的输出电容。

网友B:
被测电源应输入正常的电压,输出额定电压及额定负载电流

网友A:
通过取掉探针“帽”,并构成一个拾波器

网友B:
小尖峰脉冲还不致于使数字电路的逻辑受到影响而发生混乱

网友E:
输出的纹波和噪声电压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