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再次点击reset,TIM1才能停止输出

楼主(2016-01-29):
我配置了高级定时器TIM1产生PWM波,用IAR在线调试的时候,全速运行,点击reset之后,TIM1依然输出,要再次点击reset,TIM1才能停止输出。

网友A:
还有别的现象吗

楼主:
每次点击“下载和在线调试之后”,TIM1就自动运行,

网友B:
占空比呢

楼主:
输出的占空比是上一次在线调试的时候的占空比,并不是我开始配置的占空比,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诡异的很啊。

网友C:
你 是不是 用了  DMA 哦。。。

网友D:
对,PWM 输出,总是会输出,,哪怕你 停在断点里:

PWM都会 照样输出 —— 。。。没害处 就得了。。

楼主:
嗯,用了DMA传输完成中断,用于把ADC转换过来的值读进来,和定时器没有关系的。

楼主:
调试时点击全速运行了之后,PWM确实会一直输出,但是我刚把程序下载进去准备调试,跳到main函数,我还没点运行呢,也就是程序里面定时器的时钟那个时候都还没有配置呢,定时器就已经在输出PWM了。。。这个就很奇怪了。

网友E:
STM32Cube_FW_F4_V1.5.0库里有这样的宏,F0的宏里应该也有类似的:
#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           (DBGMCU->APB2FZ |= (DBGMCU_APB2_FZ_DBG_TIM1_STOP))

网友F:
不可能哦,俺 Cube 配置好 Tim2,Tim5 的 PWM ,
如果 不执行 下面的 语句,是不会有 波形输出的。

网友G:
对,但是一旦执行之后,就算CPU停在断点里,波形照样输出。

楼主:
嗯,我最早的时候也是跟你说的一样的,配置好定时器,执行类似你用的PMW_Start语句之后,PWM才会输出的,现在不行了,不执行PMW_Start它就输出了,而且占空比是上次断电时候的占空比(我的占空比是动态可调的),而不是最初配置的占空比。我现在怀疑是上电reset不成功导致的。

网友H:
  /* USER CODE BEGIN 3 */

/*TIM2->CCER= 0x1111;
  TIM2->CR1 = TIM2->CR1 | 0x0081;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4);
/*TIM5->CCER= 0x1111;
  TIM5->CR1 = TIM5->CR1 | 0x0081; */
  HAL_TIM_PWM_Start(&htim5,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5,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5,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htim5,TIM_CHANNEL_4);

楼主:
这个怎么用啊,F0里面确实有,我找到了。#define  DBGMCU_APB1_FZ_DBG_TIM6_STOP 这样的。

网友I:
初始化TIMx时调用一下啊,当仿真器停止ARM时,设置某个TIM是停下来还是继续跑。

楼主:
嗯,我试试,就在TIMx配置刚开始之前调用一哈

网友A:
还有这个特殊功能啊,一直没注意到呢;

网友B: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喝了脉动,所以肯本停不下来

楼主:
应该是吃了炫迈

楼主:
呵呵,先结贴了,下周再说吧,多谢大家

网友J:
楼主问下  你下载STM32F0程序  是用什么工具和软件下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下  你下载STM32F0程序  是用什么工具和软件下载的?

同问,下载STM32F0程序  是用什么工具和软件?

网友L:
在线调试不可靠吧,尤其是这种tim1的

网友M:
  /* USER CODE BEGIN 3 */

/*TIM2->CCER= 0x1111;
  TIM2->CR1 = TIM2->CR1 | 0x0081; */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4);
/*TIM5->CCER= 0x1111;
  TIM5->CR1 = TIM5->CR1 | 0x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