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响应一次

楼主(2016-01-29):
1、主程序指定变量循环自加、送显、允许外部中断0;
2、遇到外部中断0则计数count自加1,判断奇偶,为奇退出中断0,为偶则允许外部中断1、等待;
3、遇到外部中断1则指定变量自加1、送显。

现在的问题是外部中断0和1只能响应一次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

楼主:
就是说我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

楼主:
#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tx_display(rdat);
rdat[0]+=1;
delay(1000);
}

}

楼主:
这个程序有没有还一点的改进方法?

网友B:
中断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后没有关闭相应的中断,同时在执行完子程序后又没有打开外部中断,这样不行

网友C:
查看一下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是不是都关闭了

网友D:
如果中断子程序在使用后没有重新打开,下一次中断产生就不会去执行中断了。

网友E:
你需要在中断重新赋值给定时器的。

网友F:
嗯,否则不会长时间工作的。

楼主:
修改了程序,可以了

网友G:
清楚标志为了吗

网友:
while(!int1) //等待INT1变为高电平 如果int1不变为高,则程序进入死循环,不会再执行其他语句呀

网友H:
这个要看中断优先级,如果来的中断比当前的中断优先级高就会放下当然程序执行新的中断程序,等新的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就接着执行之前的中断

网友I:
正在进行的中断过程不能被新的同级或低优先级的中断请求所中断

网友G:
防止中断服务程序还没执行完,下一次中断又来了

网友I:
如果是每次在中断没有返回前能再进中断的话,程序会跑飞,栈超出内存

网友J:
后面那一次中断不会被执行,除非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中断的优先级   不同的优先级   中断的响应问题不同

网友H:
关总中断,清中断标志,处理事务,开中断

网友I:
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影响实时性

网友G:
首先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I:
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J:
貌似中断程序里面不推荐加延时吧

网友H:
清中断标志

网友I:
当直接在中断函数内对端口对端口状态取反时,运行正常

网友H:
个中断源的优先级是固定的,从0到31,优先级高的先执行。

网友H:
要是能仿真其实很简单就解决了啊

网友I:
反汇编,看看delay函数有没有给优化掉。

网友G:
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吧   建议检查下硬件

网友J:
有 中断触发 信号后, 首先 执行完成 当前执行的指令

网友H:
中断清除一下标志呢?

网友:
哪一个管脚的中断

网友J:
需要到手册中去看看

网友K:
外部中断只响应一次,大致上都是因为外部中断进去后没清除标志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