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6-01-29):
64位WIN下msp430仿真器驱动安装失败,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兼容性不好么?

网友B:
什么仿真器的?

网友C:
怀疑应该是仿真器版本的原因

楼主:
嗯,我换个试试

网友D:
试试新的系统。

网友D:
或者换个驱动的版本。

网友E:
这个系统不兼容。

网友F:
也许是仿真器有问题,加我Q277039462,详细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