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字节的移位

楼主(2016-01-29):
前辈们,指点一下哟。    原来用汇编编程很容易的就进行多字节的移位,现在刚开始学用Keil  C编程,就搞不懂从哪下手:

    就是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如此进行将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最后一个字节的最低位补0(或补1)。右移反过来。

楼主: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B: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我怎么没明白

网友C: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i]=a[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将9个字节顺次向前移一位,如果要连续移多位,再加个循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D:
5楼的好办法@

网友E:
这是 51 吗?

其实也不麻烦
比如要执行 RL (左移一位)
可以先取最低字节, RLC (把移出的高位保存在 C ) 然后依次高字节都读入, 执行 RLC 指令 后写回. 所有字节都执行完, 也就完成了一次左移操作.
右移也类似处理, 要从高字节开始操作

网友F:
#define PORT P1

void delay()
{
uint16_t i;
for(i=0; i<20000; i++);
}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tmp = 0x80;
for(i=0; i<8; i++)
{
  PORT =  ~(tmp>>i);//右移
  de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8();
}
}

网友G:
如果字节数是2,3,4时可以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或是long,
unsigned int dat;
dat<<11;

网友G:
如果字节数多了,只就能用5楼的办法了

网友H:
楼上有几位说的非常好的了,我就不多做啥补充的了啊
不过呢,我只说一点的,就是你的变量至少需要是int型的才可以的

网友I:
现代的C都有“位移扩展指令”

网友J:
移位要比做除法的指令简单。

网友K: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指针跳转”了,实在不行就“C+汇编”混编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啊

网友L:
直接设计函数

网友L:
可以使用数组转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以使用数组转换

c++更简单一些。

网友N:
引用 楼主: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这个c很难吗

网友O:
就是寄存器的读取而已。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我怎么没明白

先读取低位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是 51 吗?

其实也不麻烦

单片机都有寄存器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c就是>> 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以使用数组转换

这个还可以通过寄存器的标志。

网友L:
楼主还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a ...

这个就可以,实现不难,数据一位。

网友N:
或者转换多字节,然后移位。

网友M:
得看转换效率也很重要的。

网友L:
你的程序要哪一种?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这是 51 吗?

其实也不麻烦

这是汇编的,不是c的

网友P:
AVR的设计吗

网友P:
字节的移位解决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指针跳转”了,实在不行就“C+汇编”混编吧。

这个用汇编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移位要比做除法的指令简单。

你这是说的汇编的语言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现代的C都有“位移扩展指令”

直接移位计算就行了。

网友M:
多字节移位c语言可以解决。

网友L:
汇编解决的更简单,效率高。

网友L:
两者各有优势,还是使用一种,不容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