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12V交流输出电源起初如何启动?

楼主(2016-01-29):
不能,是不是那不对劲?

网友A:
好像这张图已经在无数贴中看到了。
如果是在隔壁某坛子,楼主应该已经阵亡。

网友A:
看Q1 Q2 T2 C5 C6,似乎是半桥正激。

网友A:
看起来Q2是经DB1触发进入ON状态。

网友A:
L2的电流逐渐增加,在某时它使Q2关断。然后它经过T1和Q1形成电流释放通道---->Q1-ON。

网友A:
似乎L2已经能够保持振荡。不知道DB1是不是只提供第一次启动脉冲------估计是,但不能确定。

网友A:
谢谢楼主。看了这图很受启发。虽然元件参数都没有标出,但我觉得还是学习了一个新的电路。

楼主:
我是个爱钻牛角的人,这个图应该无大错,和正常图不大一样。电子元件就象软件的语句,可组成多种电路也神奇。我是外行,看不大懂谢谢各位的分析,可继续探讨

楼主:
因为设人分析我就多发了几遍,目前只有你分析了谢谢你

楼主:
我认为首先是通过R10,R11通过DB1使Q2导通,随着T1电流增大使Q1基极的T1产生正向电动势,Q2上的基极T1产生反向电动势暂渐截止。Q1导通通过T1的电流返向,Q2又导通。启动后,正常情况下DB1不起作用了。因为Q1和Q2互动导通使R10、R11几乎无电流通过。R7的存在,Q2基极电压无法使Q3导通,当电流过大时,使R3电位提高致Q4导通,电流经R10,R11,Q4绕过输出返回。过压时Q3导通分流减轻Q2负担。不知对否?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