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系列单片机的RTC 电源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6-01-30):
没有Vbat引脚,那就带一直外部供电才能保证时钟的运行。但我们要设计的设备是个可更换电池的装置,可能拆掉电池放一个月,那时钟不就停了?ST没有给L系列的单片机加Vbat引脚是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个Vbat电路,用二极管做单向供电方案。

楼主:
但是单片机没有Vbat这个引脚,而是用普通的VCC代替了,这个引脚与普通的VCC没有区别。如果纽扣电池+二极管的方案,主电源断开后,单片机需要检测到此变化并进入休眠模式才能保证不会很快把纽扣电池里的电耗尽,主电源恢复后还要判断是否从休眠模式出来并继续运行,这个太麻烦了。
其实我的应用很简单,关机断电就完了。但是如果要用STM32L的话,就得有前面说的一堆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单片机没有Vbat这个引脚,而是用普通的VCC代替了,这个引脚与普通的VCC没有区别。如果纽扣电池+二极管 ...

那只能说明stm32的RTC不是完全独立的

楼主:
除了L系列,STM32其它几个系列都有专门的Vba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