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用脉冲信号控制气泵

楼主(2016-01-30):
在3D打印机上,怎样用步进电机(两项四线)的脉冲信号控制气泵的开关,使气泵(12v)的动作与步进电机(12v)的动作同步,(直接加继电器效果不行,气泵时开时关)

网友A:
让控制的MCU或MPU出个信号。。。。。。。。

网友A:
或者用个整流电路?

楼主:
整流电路是加rc滤波么?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电路是加rc滤波么?求详解!

不是好办法。从MCU那专门给一个信号是最好的。

网友A:
整流电路可能会影响电机,破坏输出精度

楼主:
是需要编程么?不会呀!怎样做呢?:handshake

网友A:
自己搞不了找别人给你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办法。从MCU那专门给一个信号是最好的。

这个方案该怎样做?我是小白,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了找别人给你弄啊

您可以弄么,可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不了找别人给你弄啊

您可以帮弄么?可有偿!

楼主:
您可以帮弄么?可有偿!

网友A:
抱歉3D打印我没玩过。。。。。。。。我弄不了

网友B:
我们用的3D打印机上没有看到这玩意,这气泵是用来做什么的?送料?

楼主:
送料,比如陶泥

网友C:
不会吧,你是直接想通过控制气泵的电机来控制3D打印的输出?!
换个思路用电磁阀不行吗?!

楼主:
不知道电磁阀的信号输入端应该接到哪里,

楼主:
尝试把继电器的信号输入端和步进电机的输出信号连接,但是继电器时开时断,不知怎样解决!赐教

楼主:
其实就是想让打印机的挤出动作与气泵的动作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