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各位高手帮帮忙 为什么用ST-LINK下载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6-01-30):
如图,用ST-LINK在MDK开发环境里给STM32F031C6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这个 ,给STM32F103VE就可以下载成功

楼主:
这个是我设置Debug的时候出现了这个

网友A:
MDK是哪个版本?安装一下固件支持包试下,目测是找不到你的F031固件包(不知道是不是该这么叫,总之里面包含以下flash大小等信息的pack)

网友B:
你确信是sw模式吗,不是用的jtag吗

网友C:
找不到你的F031固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是哪个版本?安装一下固件支持包试下,目测是找不到你的F031固件包(不知道是不是该这么叫,总之里面包 ...

谢谢解答,问题找到了,单片机第9脚和电源之间少焊了个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信是sw模式吗,不是用的jtag吗

是用的SW模式,现在问题找到了,单片机第9脚和电源之间少焊了个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你的F031固件包

谢谢解答,问题找到了,单片机第9脚和电源之间少焊了个0欧姆电阻

网友C:
这个简单,需要升级一下固件。

楼主(2016-03-02):
为什么结不了帖子?分数也分配完了啊,总是提示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