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浅谈三极管经验秘籍(特辑)

楼主(2016-01-30):
大牛浅谈三极管经验秘籍(特辑)!我们要记住一些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使用较多的三极管的型号。不仅要记住他们的型号,还要记住它的特点,使用范围。这里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三极管。三极管分为N管和P管,P管和N管有什么不同,工作特性,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在我的第一部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中都有详细的介绍,大家自己看相关的视频,这里就不多加叙述了。首先要记住的第一个是2n3904、2n3906,2n3904代表N型三极管,而2N3906就是p型三极管。这就是我们在设计电路中用来做控制信号用得最多的三极管。这两个三极管有什么特点呢?最主要的特点是它速度特别的快!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的开关管!我们在设计电路中,经常将电路分成几个模块块,第一部分是控制部分,这部分属于弱信号,弱电的一部分;还有部分属于功率部分,弱电控制强电,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等。在控制信号里面,由于它只是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太大的电流,也不需要一个太大的发热量,我们只要实践信号的转换就可以了。比如电平转换,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比如相位的移动,信号的整形,波形的整形等等,这些都只是实践一个信号的转换,这个信号的本身的能量有多大我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只关心信号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要2n3904、2n3906这种小功率的三级管。这种管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速度比较快就是我们在控制过程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延时特别少。为什么延时特别少,这部分拓展内容我在线下培训班有深入的拓展,这里主要是介绍2n3904这种三极管的特性,就不多说了。第二个特点就是价格特别便宜,一般像这个一个是两到三分钱,特别便宜,就是用几个,加起来就几毛钱,它的价格是很低的,然而如果你用一个冷门的三级管,它一个的价格就要几毛钱了,这就是十倍的关系,两种三极管实现同样的功能,我们也没必要买贵的。所以大家要记住,2n3904、2n3906在做控制信号电路中用得比较多些。其中2n是指封装,指得是to-92封装的,这是插件的。另外一种,就是贴片的,贴片的就是刚才所说的mmbt3904,sot-23封装的,这种习惯上称芝麻管,芝麻一样大的。参考下图。92封装的功率一般是0.625W,一般都不要超过他的功率,否者三极管的温度会特别的高。像芝麻管,他的功率只有0.125W,比较小,但是我们在信号控制的时候是足够了。他们的响应时间一般都是纳秒级别的,特别的快,一定是小于100nm的。响应特别快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里也不多加赘述,在我的视频中都有第二、三部视频中都有详尽的说明。第三我们要记住2n3904、2n3906一般最大通过的电流是在200mA,即它最大通过电流的能力就是200mA,最好在设计的时候都把它设计为小于200mA。我们在画板子的时候,还要注意其方向。其次,还有一种管子,用得也是比较多,如果我们想通过电流更大的,2n2222,n型的管子,这种管子也是用得比较多的,它的电流能力比较大,大概在500mA左右。对应于p型的是2n2907。我介绍的这些都是市面上供货量最多的,使用量最大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的管子。最后,在这之后,还有一种管子8050,8550一个是n管,一个是p管,这两个管子也是很多公司经常使用的,他们的电流能力正常通过在500mA,而它最大的电流能够达到1.5A。但是,这个管子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两个快,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点的。

网友A:
源来世个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