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默认生成的是.hex文件,如何生成.bin文件呢

楼主(2016-01-30):
MDK默认生成的是.hex文件,如何生成.bin文件呢

网友A:
  1. fromelf --bin !L --output rtthread.bin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问题,貌似要找到一个插件,然后利用那个插件的地址生成的

网友C:
是2楼的那个命令,我试过了。

网友D:
如果在项目连接属性中没有有关定位的设置,可以使用HEXBIN.EXE转换为BIN文件。如果存在定位设置,还是用HEX比较好。

楼主(2016-05-25):
就是这么解决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项目连接属性中没有有关定位的设置,可以使用HEXBIN.EXE转换为BIN文件。如果存在定位设置,还是用HEX ...

请问版主,这个软件在哪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