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Altium Designer6转gerber文件

楼主(2016-01-30):
  1)点击“开始”—>“Altium Designer6” 打开软件,如图

2)在File菜单中打开要转换的layout原始文件

3)放置分孔图列表字符串,点击主菜单中的Place--àString ,然后按TAB键在TEXT栏选中“Lengend”;Layer栏选择“Drilldrawing”,如图

4)单位切换,按“Q”快捷键在公英制之间切换、按一次“Q”为公制;再按一次“Q”为英制。注:可以通过状态栏看到单位在“Mi”、“MM”之间切换;

5)开始转Gerber File,点击FileàFabrication outputsàGerber Files,如图

6)在弹出的菜单栏选以下参数,如图
Units:为inch       Format:为2:5  (注意要选2:5格式、这样转换的文件的精度比较高)

7)选择要转换的层及参数,点击Layers菜单在Plot layers栏选择used on ;在Mirror layers栏选All off,如图

8)设置分孔图层参数,点击Drill drawing菜单,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设置如下参数,将Drill Drawing Plots栏Plot all used layer paris打勾,如图
将Drill Drawing symbols栏的符号选中为“Characters”

9)光圈表设置,默认情况下我们转成RS274X(内含D码格式),如图

10)光绘全局参数设置,默认情况下设计是圆弧的线转出去仍然上是圆弧,如将Other栏下的“use software arcs”打勾,则设计的圆弧会用线段来代替,如图

11)点击OK,软件自动转换出Gerber File并自动用内嵌的CAM2000软件打开转换的Gerber File。注:被转出的文件会自动将每一层导到原始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所以建议原始文件单独放一空文件夹中,如图

12)钻孔文件转换,点击FileàFabrication outputsàNC Drill Files,如图

13)在弹出的菜单中设置参数如图
Units:为inch          Format:为2 :5  (注意要选2:5格式、这样转换的文件的精度比较高)

14)点击OK,软件自动转换出Gerber File并自动用内嵌的CAM2000软件打开转换的Drill。注:被转出的文件会自动将每一层导到原始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下,所以建议原始文件单独放一空文件夹中;

15)目前转 Gerber File (RS274?)格式有一个弊端,长八角形的D码会变成圆角矩形,正八角形的D码会变成圆形,容易导致与设计文件不符;如转成 ODB++格式可以避免八角形D码变成现象;但ODB++的格式要用专用的软件才能导入:如genesis、cam350等软件输入。

a)点击FileàFabrication outputsàODB++ Files如图:

b)设置ODB++参数,点击Plot layers—>选择used on,将要转换的层打开。点击Mirror layers—>选择all off,将所有镜相的层关闭,如图

网友A(2016-04-21):
我有一个开源的colorsky开源机器人项目。

网友B(2016-05-21):
标准的Mark点,如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