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1-30):
串口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太长肯定会
为什么要把串口中断程序搞这么长呢?

网友B:
会的,在中断开接收缓冲

楼主:
回二楼:通讯协议有多个。且字节较长 内容全部都要保存下来

来自iphone 5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二楼:通讯协议有多个。且字节较长 内容全部都要保存下来

串口中断中只是把收到的数据打包,可以简单判断,接收完数据后在主程序中解析并处理

网友C:
每一帧数据的结束最好带个判断,像ModBus-RTU协议就是在一帧数据结束后过3.5个字节的时间就认为一帧数据结束了。所以每一帧数据发过来都要给单片机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判断每一帧的数据。 串口中断中做简单的防止溢出处理,将数据丢进你的缓冲区Buf中,拿到中断外面去处理就好了。

网友D:
这个肯定会的,这也是自己在写程序时要考虑的地方,如果持续发生串口中断,第一,接受标志位清零,第二,上位机一次性把数据发送完,这边一次性接收完就可以了,如果这都不能满足,我就没有辙了,粗暴点的做法就是主程序啥也不干了,只做判断接收标志位,处理,清零,判断,处理,清零,判断......

网友E:
中断时间间隔不能太短

网友F:
建个数组,循环使用;
建三个变量:存储指针,存储数量,处理指针。

接收中断里:数量加一,指针后移,退出;
main函数里:根据数量进行处理,处理完后更新数量;数量为0或不足则忙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