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异常

楼主(2016-01-30):
请帮忙分析为什么我用电阻测试2A(10R的电阻)的电流正常,但是用无刷电机就会出现Q5mos管烧掉,请问电路应该怎么改善才会正常呢,谢谢!VBAT电压为20V

网友:
这些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次啊,关断电阻R15=2K太大,关断时间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