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单管MOSFET,管子关断时间与D极上的负载关系密切

楼主(2016-01-30):
如果负载为几十欧或者一百来欧,负载上的上升沿能达到理想的几十纳秒,但是功耗大,电阻发热严重,不敢长时间使用;如果负载上千欧的话,上升沿又很不理想了,是微妙级了;
总的来说,就是MOSFET管子导通很快,可是关断较慢,但是关断时间与D极上的负载大小成反比,请问要想达到比较快的上升沿,可以哪些做法?

网友A:
简单,再来一只管子打理上升沿,如常见的“互补推挽”电路

网友B:
用专用的 MOSFET 驱动电路, 比如 TPS2811

网友C:
同三楼,推挽电路是正途

mos管不是关断慢,它关断是很快的,只是因为负载泄放电荷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