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什么原因造成AC/DC模块一段时间后就坏了

楼主(2016-01-30):
AC/DC产品一段时间后就坏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由于输出端电容过大导致模块启动时由于过流造成损坏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老化了。

网友C:
其他的部分损坏了吗

网友D:
你的电源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线路出现问题了吗?

网友A:
输入端电压长期偏高导致模块输入端开关管损坏

网友B:
电容问题呢

网友C:
你的供电不稳吗?

网友D:
输入电压过低而带满载

网友E:
级对管或功放块存在开路故障

网友D:
开关稳压器烧掉了。

网友B:
问题是老化

网友A:
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B:
模块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纹波增加、不能正常带载

网友C:
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

网友E:
检查变压器的问题吗

网友D:
电源可别过压

网友E:
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块长期工作在温度较高的场合,使到模块的可靠性降低

网友E:
输入级或反馈电路直流工作点异常

网友A:
有电源保护吗

网友B:
这个不具体说明还不好判断了。

网友C:
这个还得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