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楼主(2016-01-30):
现在很多电源都实现数字化控制了,那模拟电源电源是不是要逐渐衰落了?从成本、性能、可靠性等方面,模拟电源还有那些优势?

网友A:
这个怎么可能废弃呢

网友A:
模拟电源还在使用中,这个成本低

网友B: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B:
当处理瞬态响应时,模拟电源更快,但有时效率不够高

网友B:
数字电源的优势在于当负载发生巨大变化,没有达到预计输出功率时,可以进行实时系数调整

网友C:
模拟电源比较多。

网友C:
便宜而且实用,受欢迎。

网友D(2016-02-29):
有些领域用模拟电源会更方便点吧

网友E:
经济实惠的

网友F:
这个得跟你应用的方向匹配。

网友G:
没有这么明显吧

网友G:
数字电源盒模拟电源的用途不一样,好吧

网友H:
离不开模拟电源的

网友H:
以后的主导不过是数字电源。

网友I:
数字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对电源电压干扰严重,在复杂的电路中,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采用不同的稳压电源,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布线,最终一点共地.

网友I: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两大阵营的在其优劣势方面存在许多的争议

网友J:
楼主准备干什么用

网友J:
一般使用LDO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