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整流滤波电容炸

楼主(2016-01-30):
220V输入,用的3.3uF 400V的电容,通电6秒电容就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描述的比较简单,不好做分析,电解电容失效可能原因如下:
1、电解电容接反
2、电解电容两端过压——可在前端增加NTC或换成450V的电容
3、电源输入纹波过大——可在AC电路上增加EMI滤波电路
4、电解电容质量存在问题
5、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枯
以上还请确认,如有问题,可咨询我司FAE技术人员!谢谢

网友B:
你的电容是反接了?

网友B:
可能电流的峰值过大。

网友C:
反接了吗?

网友C:
查看一下电压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E:
当时在实验室天天炸电容

网友E:
过压,反接都有可能

网友F:
ACDC电源吗

网友F:
电容电压太高了。

网友G:
电容用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G:
注意电容是不是真的

网友E:
怎么炸了?查原因了吗

网友E:
一般都是电压过大造成的。

网友H:
接反了,哥们

网友I(2016-03-01):
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I:
或者是电源的接反了

网友J:
电压过高,引起的

网友J:
你用的什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描述的比较简单,不好做分析,电解电容失效可能原因如下:
1、电解电容接反
2、电解电 ...

这个写问题都确认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容是反接了?

电容没有反接,还检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流的峰值过大。

没有测过瞬间电流的

楼主:
没有这个电路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电压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一般是需要超出多少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电路图。

这个都是以前设计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在实验室天天炸电容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压,反接都有可能

都看过了,不是这个的原因

楼主:
对的,ACDC的电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电压太高了。

测过电压了,不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用的时间太长了吧

你是说电源老化吗?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电容是不是真的

这个还有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炸了?查原因了吗

还没有呢,不过电路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者是电源的接反了

没有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什么电容?

用 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