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有没有电源输入5V,输出35V

楼主(2016-01-30):
最好是隔离电源。

网友A:
你是要自己设计电源吗

网友A:
没有讲过这么高升压的。

网友B:
这种隔离电源,输出35V,不属于常规输出电压,一般的电源厂家都是没有这个输出电压的,但是如果单独来设计,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就是需要知道您的输出功率多大?

网友C:
你的其他设计要求呢

网友C:
这个电源选择还是很多的,DCDC还是LDO

网友:
这么大输出吗

网友:
看看电源的参考方案。

网友D:
这个不容易的。

网友D:
哪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E:
这个不好设计

网友E:
35v的没有见过的。

网友F:
楼主的电源应用是哪些方面?

网友F:
35V不是常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