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反馈来改善电路

楼主(2016-01-30):
负反馈在电子电路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引入负反馈后,虽然放大倍数降低了,但是换来很多好处,在很多方面改善了放大电路的性能。例如,提高了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改善了波形失真;尤其是通过选用不同类型的负反馈,来改变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以适应实际的需要。在电子技术的教学中,负反馈的判断一直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内容。以下为反馈类型的判断方法。
1.判断反馈回路的元件
电路的放大部分就是晶体管或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而反馈是把放大电路输出端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引回到输入端的一条回路。这条回路通常是由电阻和电容构成。寻找这条回路时,要特别注意不能直接经过电源端和接地端,例如图1如果只考虑极间反馈则放大通路是由T1的基极到T1的集电极再经过T2的基极到T2的集电极;而反馈回路是由T2的集电极经R1至T1的发射极。反馈信号Uf=Ve1影响净输入电压信号ube1.

任何同时连接着输出回路和输入回路,并且影响着输入回路的元件,都是反馈元件。所以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电路的方法,很快地辨认出电路的反馈元件。例如课件图2所示,图2a)中电阻Rf是反馈元件;而图2b)中电阻Rf就不是反馈元件,因为它只连接到输入端的接地点,并没有对输入端起到任何影响。

楼主:
2.反馈类型的判断
2.1 交直流的判断
根椐电容“隔直通交”的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出反馈的交直流特性。如果反馈回路中有电容接地,则为直流反馈,其作用为稳定静态工作点;如果回路中串联电容,则为交流反馈,改善放大电路的动态特性;如果反馈回路中只有电阻或只有导线,则反馈为交直流共存。如图3所示:

2.2 正负反馈的判断
正负反馈的判断使用瞬时极性法。瞬时极性是一种假设的状态,它假设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引入一瞬时增加的信号。这个信号通过放大电路和反馈回路回到输入端。反馈回来的信号如果使引入的信号增加则为正反馈,否则为负反馈。在这一步要搞清楚放大电路的组态,是共发射极、共集电极还是共基极放大,放大电路组态如表1所示。每一种组态放大电路的信号输入点和输出点都不一样,其瞬时极性也不一样,如图4所示。相位差180℃则瞬时极性相反,相位差0℃则瞬时极性相同。运算放大器电路也同样存在反馈问题。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同相输入端的瞬时极性相同,和反相输入端的瞬时极性相反。

依据以上瞬时极性判别方法,从放大电路的输入端开始用瞬时极性标识,沿放大电路、反馈回路再回到输入端。这时再依据负反馈总是减弱净输入信号,正反馈总是增强净输入信号的原则判断出反馈的正负。

楼主:
在晶体管放大电路中,若反馈信号回到输入极的瞬时极性与原处的瞬时极性相同则为正反馈,相反则为负反馈。其中注意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反馈有时回到公共极--发射极,此时反馈回到发射极的瞬时极性与基极的瞬电感线圈时极性相同则为负反馈,相反则为正反馈。图5所示中的瞬时极性判断顺序如下:T1基极(+)→T1集电极(-)→T2集电极(+)→经R1至T1发射(+),此时反馈回到发射极的瞬时极性与基极的瞬时极性相同所以电路为负反馈。在运算放大器反馈电路中,若反馈回来的瞬时极性与同一端的原瞬时极性相同则为正反馈,相反则为负反馈;若反馈回来的瞬时极性与另一端的原瞬时极性相同则为负反馈,相反则为正反馈。

2.3 串联与并联反馈类型的判断

插件电感
串联反馈是指反馈信号影响输入信号的方式即在输入端的连接方式。串联反馈是指净输入电压和反馈电压在输入回路中的连接形共模电感器式为串联。

楼主:
电感厂家图5中的净输入电压信号Ubel和反馈信号Uf=Uel;而并联反馈是指的净输入电流和反馈电源在输入回路中并联,如图3中的净输入电源ibl和if的连接形式。综合一下就是反馈信号如果引回到输入回路的发射极即为串联反馈,引回到基极即为并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