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二极管选用准则

楼主(2016-01-30):
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大电流电感de),另外,还有早期的真空电子二极管;它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在半导体二极管内部有一个PN结两个引线端子,这种电子器件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具备单向电流的转导性。一般来讲,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在其界面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构成自建电场。当外加电压等于零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的浓度差引起扩散电流和由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这也是常态下的二极管特性。

1.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

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下。

2.根据整机体积

整机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型化方向色环电感器发展,要求配套二极管微型化和片状化。DO-35型开关二极管和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3.8mm,DO-34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2.2mm,SOD-23型塑封变容二极管长度为4mm。

3.根据整机性价比对二极管进行合理选用

根据电感器生产整机性价比和配套二极管在整机中的作用,进行合理选用,电路安装中二极管使用准则:

1.低于最大额定值下使用

2.降额使用。

3.很低于最高结温下使用。

4.正确地切断,成型和安装二极管

5.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二极管向微型。超微型和片状化发展,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对于点结触型和玻壳二极管,要防止跌落在坚硬的地面,

2.对于玻壳二极管,焊接时要防止电烙铁直接接触玻壳,

3.对稳压二极管不能加正向电压,

4.肖特模压电感器基二极管易受静电破坏,人与设备应接地。

5.对片状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本身与印制板的膨胀系数。

6.对有配对要求的二极管,在使用中要防止混组,以免影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