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是怎么导通的啊 T7 T5 那边。。。

楼主(2016-01-31):
(无正文)

网友A:
Q6导通后,c极电位降低;
然后T5、T7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导通后,c极电位降低;
然后T5、T7导通。

T7  不是射级没有高压吗。。。

网友B:
如此这般……
还不明白?善意提醒:考虑换个行当。

楼主:
我是不明白 T7 射级那边。。。 不是没高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明白 T7 射级那边。。。 不是没高压吗。。。

两个二极管串联,第二个可以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串联,第二个可以导通吗?

不一样啊、、、二极管开关就在那条路上   三极管不是又基极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二极管开关就在那条路上   三极管不是又基极控制的

PNP,E和B之间是一个PN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P,E和B之间是一个PN结

我不太明白  T7 这边的射极怎么比基极高的。。。 T7的1位 不是有个5v差不多的电压吗    还是说只要1点这边有个1.4v压降 就可以导通那2个三极管    对先后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T5 T7 集电极不接 也会有I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  T7 这边的射极怎么比基极高的。。。 T7的1位 不是有个5v差不多的电压吗    还是说只要1点这 ...

没错,c极悬空,be照样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c极悬空,be照样导通。

为什么要用2个三极管呀? 为了放大电流?     那个导通的问题我知道啦    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2个三极管呀? 为了放大电流?     那个导通的问题我知道啦    谢谢各位 ...

搜“达林顿”,dalington或者dalint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达林顿”,dalington或者dalinton。

谢谢      我知道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此这般……
还不明白?善意提醒:考虑换个行当。

说这话太狠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这话太狠了吧~

嘿嘿嘿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任意职业,尤其模电行当。这才是大实话,也是事业成功秘诀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