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第十期】过零点比较器

楼主(2016-01-31):
电路连接地址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353

仿真原理图

仿真波形图

BOM表

购物车截图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电路如何实现比较器功能的

楼主:
请教楼主,这个电路如何实现比较器功能的

没有,就是信号整形加信号转换电路(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信号整形加信号转换电路(驱动电路)。

活动前提是比较器:L

楼主:
活动前提是比较器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零点比较器(大于0.7V输出低电平;低于0.7V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零点比较器(大于0.7V输出低电平;低于0.7V输出高电平)。 ...

好吧,建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