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阻抗匹配疑惑

楼主(2016-01-31):
有个疑惑,在阻抗匹配的时候,当传输线与负载的阻抗匹配后,接收端接收到的电压岂不是减半.比如5V的电压变成了2.5V,这样的话,接收端还能正常接收么?为什么要考虑接收功率的最大化?

网友A:
阻抗匹配就是为了接收功率的最大化,对于高频来说也就是不会产生反射波,这样的话,接收到的信号能最大不失真。

网友B:
说实话,这问题提得非常好。

网友C:
阻抗上的事情好像不能用直流公式直接计算吧。

网友D:
对于交流信号,有种东西叫相位!

网友E:
只要负载真的需要的是功率,就是负载电压降到0V又有何妨。

网友F:
亲,你问的是传输线,高频匹配的主要任务是让信号在“同一性”环境内传输,而不是考虑低频信号的“分压”。

网友G:
“为什么要考虑接收功率的最大化?”
“需要的是功率,就是负载电压降到0V又有何妨。”
还疑惑这2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问题提得非常好。

哈哈,谢谢。看一本书没看懂,所以过来问问大家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负载真的需要的是功率,就是负载电压降到0V又有何妨。

比如阻抗匹配后  从源出来的电压被匹配电阻分压了。达不到负载的Vih Vil咋么办?还能正确传输数字信号了么?: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你问的是传输线,高频匹配的主要任务是让信号在“同一性”环境内传输,而不是考虑低频信号的“分压”。 ...

5532大哥,同一性 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你问的是传输线,高频匹配的主要任务是让信号在“同一性”环境内传输,而不是考虑低频信号的“分压”。 ...

您说不考虑分压,我想不明白。比如传输的信号被匹配电阻减半了,达不到接收端的Vih 或 Vil,那这个信号还能正确被传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问题提得非常好。

快指点指点小弟。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上的事情好像不能用直流公式直接计算吧。

阻抗匹配以后 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  还会是发送端发送的信号么?会不会被分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就是为了接收功率的最大化,对于高频来说也就是不会产生反射波,这样的话,接收到的信号能最大不失 ...

我这么理解的
" 阻抗匹配以后 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被分压,达不到接收器件的Vih或Vil,那这个信号岂不是被错误传输"

我理解的哪里有错误呢?望指教。;P

网友F:
请问传输线如何分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阻抗匹配后  从源出来的电压被匹配电阻分压了。达不到负载的Vih Vil咋么办?还能正确传输数字信号了 ...

如果你的负载需要传输数字电压信号、有Vih最低电压的限制,就意味着你的负载其实不需要功率最大化,而是电压传输高效率就可以了,也不用阻抗匹配。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0529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需要传输数字电压信号、有Vih最低电压的限制,就意味着你的负载其实不需要功率最大化,而是 ...

谢谢。
单片机外围的电路 大部分都是传输高低电平的电压信号。那岂不是都不需要考虑功率最大化了?

正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单片机外围的电路 大部分都是传输高低电平的电压信号。那岂不是都不需要考虑功率最大化了?

但不要误解,在有的电压信号传输电路中,适当降低线路阻抗或增加线路阻尼(所进行的阻抗调整)多半是出于增加信号完整性的考虑(其实就是减少信号波形失真,提高信噪比)。而不是给负载提供更多功率(所进行的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传输线如何分压呢?

上图是书上介绍的一种并联匹配,匹配电阻R用于匹配传输线的阻抗Z0。

假设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是150Ω,匹配电阻R也等于150Ω。

那么源端A传送过来的5V信号,岂不是被分压变成2.5V了?

所以我就开始疑惑了。匹配后,源端发送的高电平会被“分压”,我的理解错误在哪儿?还望您指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书上介绍的一种并联匹配,匹配电阻R用于匹配传输线的阻抗Z0。

假设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是150Ω, ...

通常在电压传输系统中,R远大于Z0, 端接R后,源端发送的高电平会被“分压”,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不要误解,在有的电压信号传输电路中,适当降低线路阻抗或增加线路阻尼(所进行的阻抗调整)多半是出于 ...

上图是书上介绍的一种并联匹配,匹配接收端增加电阻R用于匹配传输线的阻抗Z0。

假设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是150Ω,匹配电阻R也等于150Ω。

那么源端A传送过来的5V信号,岂不是被分压变成2.5V了?信号虽然不反射了,但是幅度减半了,这样还完整么?我一直纠结的就是这个Z0和R会将信号分压,造成传输的信号幅值减半,我的理解错在哪里?还望指正。

虽然幅度减半。但信号波形未变(就像初中几何中的相似三角形)信号就完整。阻抗匹配幅度降低,功率最大,你的理解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在电压传输系统中,R远大于Z0, 端接R后,源端发送的高电平会被“分压”,没有错误。 ...

什么时候才需要考虑 图中的这种阻抗匹配呢?
平时用单片机驱动SPI器件没考虑过阻抗匹配,但是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才需要考虑 图中的这种阻抗匹配呢?
平时用单片机驱动SPI器件没考虑过阻抗匹配,但是也能正常工 ...

1.负载需要从电源获取最大功率;
2.信号源相对干扰较弱,为了提高负载信噪比;
3.信号频率很高,传输线较长,其波长与传输线长度可比较时,为了减小反射;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