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 XMEAG B1数据手册(34)

楼主(2016-01-31):
ADC可以配置为812位结果,减小最小转换时间(传播延时)12位为3.35us8位为2.3us.
ADC转换结果左或右调整可选“1”“0”填充。这简化了计算结果被表示为一个有符号整数(16数字)。
端口A和端口B每个都有一个ADC。这些外设的符号分别为ADCAADCB
30. AC-模拟比较器
30.1特性
。四个模拟比较器(AC)
。可选的滞后
    。不滞后
    。小滞后
    。大滞后
。在管脚上模拟比较器输出
。可变的输入选择
    。在端口上的所有管脚
    。间隙参考电压
    。可编程64级内部AVcc电压的分压器
。中断和事件产生
    。上升沿
    。上降沿
    。切换
。窗口功能中断和事件产生:
    。信号高于窗口
    。信号在窗口中
    。信号低于窗口
。恒流源带有可选输出管脚

30.2 概览
  模拟比较器(AC)比较两个输入电平并在同一个比较器基础上输出一个数字量。模拟比较器可以配置产生中断请求和/或事件在几个不同的输入组合之间改变。
      模拟比较器的动态行为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滞后。此参数可调整
为了实现对每个应用程序的最佳操作。
      输入选择包括模拟端口引脚,几个内部的信号,和一个64级的可编程电压范围。这个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状态也可以是一个外部设备使用的引脚输出。
      一个固定的电流源可以在一个可选择的引脚上启用和输出。这可以用来代替,例如,用于电容式触摸传感应用的电容器外部电阻器。
      模拟比较器总是集中在每个端口对。这些被称为模拟比较器00)和
模拟比较器1AC1)。他们有相同的行为,但单独的控制寄存器。作为一对,他们可以在窗口模式比较一个信号的电压范围,而不是一个电压电平。
PORTA和PORTB的各有一个AC对。符号分别是ACAA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