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关于光伏逆变器的一些知识 介绍

楼主(2016-01-31):
光伏并网逆变器,主要由前级DC/DC变换器和后级DC/AC逆变器构成。其基本原理是通过高频变换技术将低压直流电变成高压直流电,然后通过工频逆变电路得到220V交流电。这种结构具有电路简单、逆变电源空载损耗很小、输出功率大、逆变效率高、稳定性好、失真度小等优点。

网友A:
产生占空比可变的PWM波形用于驱动晶闸管的门极来控制晶闸管通断,从而达到控制输出波形的目的。

网友B:
看看,有用过SG3525,它是专用于驱动N沟道功率MOSFET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用过SG3525,它是专用于驱动N沟道功率MOSFET的PWM控制芯片。

SG3525的输出驱动为推拉输出形式,可直接驱动MOS管;内部含有欠压锁定电路、软启动控制电路、PWM锁存器,具有过流保护功能,频率可调,同时能限制最大占空比。

网友D:
逆变后交流电的电压必须与电网电压同相、同频才能并网,因此要对输出电压进行锁相控制才对,我说的是不是:lol。

楼主:
光伏发电作为新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对于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有着深远的意义。

网友E:
逆变器是光伏发电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个感觉很有必要研究下。。。

网友F:
看看,对光伏方面比较感兴趣 。。。学习啦

网友G:
因此逆变器的设计关乎到光伏系统是否合理、高效、经济的运行,很值得研究。。

网友H:
基本原理是通过高频变换技术将低压直流电变成高压直流电,然后通过工频逆变电路得到220V交流电。

网友I:
二阶带通滤波器!!!!太深奥了!!!

网友J:
可以通过设置电路参数允许某一个通频带范围内的信号通过,而比通频带下限频率低和比上限频率高的信号均加以衰减或抑制。

网友K:
逆变器的控制电路、信号采集电路及开关管驱动电路等需要不同的适应电源,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电源为其供电。:(:(

网友L:
我想问下光伏阵列了解过吗???如果你了解的话可以进行交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