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类未定义不明白

楼主(2016-01-31):
我在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类
然后编译的时候说:类未定义
error: identifier "class" is undefined

网友A:
怎么定义的?代码段在哪呢?可以说详细些吗??

网友B:
记得文件扩展名好像不是cpp吧:D: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文件扩展名好像不是cpp吧

文件扩展名不是cpp吧,如果扩展名是c,那么就只调用C编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文件扩展名不是cpp吧,如果扩展名是c,那么就只调用C编译器。

显然关键字class在C里面是没有定义的!

网友E:
多参考一下TI提供的头文件里面的结构吧。。。

网友F:
c语言严格许多。不支持c++特性,比如函数重载.必须变量定义在最前面

网友G:
是不是说重新定义下就OK了么。。

网友H:
找到对应的地址端口修改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