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库中很多文件用不到,手动精简

楼主(2016-01-31):
库说明中提到说如果编译器会把没有用到的代码也连接到.out的话需要手动精简代码
请问CCS编译的时候,工程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会影响最终生成的代码的大小吗

网友A:
或许自己写两个库试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B:
好像需要在CCS中设置相应的优化选项才可以吧

网友C:
一个库里有函数a和b
另一个只有函数a
主程序调用函数a

看两个out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库里有函数a和b
另一个只有函数a
主程序调用函数a

恩恩 感觉就是这样,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好的,多谢,我好像是明白了。。

网友E:
进来看看,学习学习: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