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6-01-31):
(无正文)

网友A:
出现什么情况了

楼主:
当我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之后,

这是感觉编译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没有进行下载,

网友B:
重装系统吧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C: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下载器?

网友D:
应该是要设置一下debugger.

网友D:
如果是用的ST-link的话,应该按照下面设置。

网友E:
找个官方的例程看看,设置好的,对比下,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