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断里面不需要清除

楼主(2016-01-31):
使用定时器定时,使用连续计数模式,从0计数到65535,书上说到65535后中断标志TAIFG置位,为什么中断里面不需要清除??

网友A:
你起码得有个程序让我们看啊

楼主:
void TimerA1Init( void )
{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 Timer_A1: Continous mode, SMCLK, clock source divided by 8 = 8MHz/8 =1MHz
    TA1CCR1 = TIMEA1_TIME_CONSTANT;         // 10 ms compare interrupt  as key scanf
    TA1CCTL1 = CCIE;
    TA1CTL |=  TAIE;                        //interrupt  enable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uint8_t  ucKeyValue;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TA1CCR1 += TIMEA1_TIME_CONSTANT;       // timer 10ms

网友B:
由硬件自动清除的

网友C:
每个中断都有其相应的中断标志位,这些中断标志位有的是在中断发生时硬件自动清除,有的则需要在软件中进行清除。

网友D:
MSP430的16个外中断要软件清除Flag,在进入外中断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相应的PxIFG清0;而定时器Timer中断是自动清除Flag;还有在中断嵌套的时候会用到,在进入中断后,MCU会自动把全局中断位GIE清零,这样在进入本中断后就不会再相应其他中断,若要进行中断嵌套,必须在进入中断后把GIE再置1.

网友E:
应该是硬件清楚了标志位的。

网友F:
软件清除一下保险的。

网友G:
中断嵌套的时候MCU会关闭全局中断使能吗,为什么啊?

网友H:
在TA中有一个中断向量表,一旦你访问了对应的中断向量,单片机会自动为你清除中断标志位的。如果没有访问的话则必须用软件清零。

网友:
中断有的需要清楚标志位。

网友I:
定时器工作模式有:停止模式,增计数模式,减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

网友J:
如果想定时1S钟,那么先设置定时器的CCR0为1S钟到达

网友K:
对于内部看门狗定时器,一般就是在程序开始时就禁用看门狗。也可以定时喂狗,喂狗的目的就是防止程序跑飞,当程序一旦跑飞,就会触发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从而产生系统复位。

网友L:
微处理器用得最多的就是定时器,因此定时器是比较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如何用好定时器呢?

网友:
设置msp430主频为8MHz,定时器使用MCLK,8分频,然后设置以上即可。

网友J:
可以从标志位方面检查,建议使用断点和单步进行调试

网友:
这是中断嵌套出现了问题。

网友L:
中设置控制位,在主程序中设置循环。

网友I:
MSP430的中断系统也分优先级,不同的中断源有不同的优

网友K:
溢出中断

网友J:
进中断之后没有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L:
中断总是进不去?

网友:
定时器的中断时间好像和预期的有点出入。

网友K:
MSP430一个中断

网友I:
别嵌套太多的程序

网友J:
软件清除吗

网友L:
程序的中断能进去?

网友:
这个中断要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