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28V变压器给两节蓄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6-01-31):
项目中需要给一个24V蓄电池充电,小电流(300MA左右不要求精度);
需要设计一个恒流恒压电路,输入35V,输出28V
本想用34063做,可有人说34063的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合不能大于40V;
现在只有三极管+比较器实现了;
请做过的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A(2016-03-04):
用一个UC3842做DC/DC降压转换电路,同时加上电压与电流检测/控制电路来调控UC3842工作状态,来达到对蓄电池充电的所需电压与电流要求,但我对你所提供的充电参数是充不足电量的,不知道你给多大容量的蓄电池充电。

网友B:
什么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UC3842做DC/DC降压转换电路,同时加上电压与电流检测/控制电路来调控UC3842工作状态,来达到对蓄电池 ...

支持你的想法,用3842做成BUCK,后面再加个358做恒流,可以满足楼主的充电要求

网友A:
关键是楼主要给多大容量的蓄电池充电,才能确定充电电流的大小,就楼主给定参数是无法对任何蓄电池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