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FGTools烧写

楼主(2016-01-31):
我在WIN7用MFGTools烧写MX6qsabreSD的EMMC的时候,跑到mount的时候,WIN7就直接弹出需要格式化,然后MFGTools那边就断掉了.

网友A:
弹出格式化的提示,点取消就行了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板子,有断掉吗??

网友C:
请问你这里写的是什么images?

网友D:
MFGTools运行到mount或者一些和文件系统有关系的操作的时候,WIN7自动就弹出个<需要格式化>的窗口,感觉好奇怪啊!!!

网友E:
mmcblk的区你检查下,看有没弄错啊???

网友F:
你先在ubuntn用自己image里编译出来一大堆东西在命令行上烧一张SD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