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vpu后出现reboot失败

楼主(2016-01-31):
SysRq : Emergency Remount R/O
EXT4-fs (mmcblk0p4):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6):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9): re-mounted. Opts: (null)
Emergency Remount complete
imx2-wdt imx2-wdt.0: Device shutdown: Expect reboot!
Restarting system.

网友A:
我看到本论坛之前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B:
找个好点的测试程序试试吧,这个还真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C:
这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D:
imx2-wdt 产生错误,具体什么错误就不知道了。

网友E:
./mxc-vpu-test -D "-i /tmp/output_0.jpg -o /tmp/outframe.bin -f 7"

无语.......

网友F: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也是上电后有些程序跑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