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6-01-31):
PSoC提供了最多4个比较器,其特点主要有:
输入偏置小于5mV;
轨至轨共模输入范围Vssa-Vcca;
通过使用快速、慢或超低功耗在速度和功耗之间进行权衡;
比较器输出能布线到查找表(Look Up Table,LUT),执行简单的逻辑功能,然后也能布线到数字模块;
比较器的正输入可以选择穿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比较器输入能连接到GPIO,DAC输出和SC模块输出;

网友A:
到比较器的正和负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总线,模拟复用线,模拟本地总线和高精度的参考源。

楼主:
从比较器的输出能布线到两输入LUT的任何一个,LUT的输出布线到UDB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B:
模拟比较器模块 --输入和输出接口

网友C:
PSoC包含4个LUT。LUT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LUT由比较器驱动。LUT的输出布线到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从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这些信号能连接到UDB,DMA控制器,I/O或者中断控制器。

网友A:
LUT和程序字

网友B:
LUT控制字写入寄存器,用于设置输出的逻辑功能。下表给出了LUT功能和程序字的输入。

楼主:
PSoC5包含最多4个通用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是独立的,使用外部或内部信号能将运算放大器配置成一个增益级或者跟随器。下图给出了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结构。

网友C:
模拟比较器模块 --LUT

网友B:
在任何一种配置中,输入和输出信号能全部连接到内部全局信号,使用ADC或者比较器对其进行监测。通过在信号和GPIO引脚之间切换来实现配置。下图给出了放大器的配置。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模块

楼主:
放大器有三个速度模式:

快。
       低速模式消耗最小的静态功耗。快速模式消耗最大的功耗。输入能轨至轨的摆动。输出摆动能轨至轨的运行在低电流输出,在50mV的轨迹内。当驱动高电流负载(大约25mA),输出电压能得到500mV内的轨迹。

网友A:
PSoC5包含四个开关电容/连续时间(SC/CT)模块。
下图给出了SC/CT模块的结构图。每个开关电容/连续时间模块建立一个带有开关、电容和电阻阵列的轨至轨的放大器。

网友C:
开关电容是一种电路设计技术,使用电容脉冲开关(而不使用电阻)创建一个模拟功能。这些电路通过在电容之间打开和关闭不同的开关,搬移电荷(charge)来运行。非重叠相位的时钟信号控制开关,所以不会同时打开所有的开关。

网友A:
相同的放大器和模块接口也是可连接到电阻阵列,
可以允许建立不同的连续时间功能。放大器和电阻网络
可编程用于执行不同的功能,其中包括:
纯粹的运算放大器-连续模式;
单位增益缓冲区-连续模式;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PGA)-连续模式;
互阻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TIA)(也称为电流-电压转换器)-连续模式;
上/下混频器-连续模式;
采样和保持混频器(NRZ S/H)-开关电容模式;
一阶模拟-数字调制器-开关电容模式;

网友B:
PSoC Creator软件工具提供了图形化接口,允许直接对SC/CT模块进行编程。开关控制和时钟相位控制配置由软件工具完成。

网友C:
        用户只需要应用程序确定使用的参数,比如:增益,放大器极性,Vref的连接等。

楼主:
SC/CT模块的操作模式通过在SC[0..3]_CR1寄存器的MODE[2:0]位来设置。

网友B:
纯粹的放大器有输入和输出用于连接到内部或外部信号,所有其它的电阻和电容不与放大器连接。这个放大器共有两级,轨至轨的折叠级联的第一级和A类第二级

网友C:
单位增益的带宽大于6MHz,输出驱动电流最大为650uA。这对于缓冲内部的信号(比如DAC输出)是足够的,驱动的外部负载大于7.5kΩ。

网友A:
SC/CT模块驱动控制设置

楼主:
为了提供不同的负载条件,补偿电容和输出级驱动能力是可编程的。
      来自信号摆率和时间所要求的最小的抖动率及负载电容决定了应用。这些是稳定性最基本的考虑。

网友A:
这个模块有三个控制选项用于修改闭环带宽和稳定性:
通过放大器第一级的电流(BIAS_CONTROL),
运放输入和输出之间密勒电容(SC_COMP[1:0]),
输出和负输入端之间的反馈电容(SC_REDC[1:0]),

网友C:
其中:Cload包括放大器输出节点的电容和外部容性负载。来自模拟总线布线的标称为10pF的电容用于内部负载。如下表,根据SC[0..3]_CR[1:0]寄存器位的输出抖动率要求,设置SC_DRIVE[1:0]驱动控制。

楼主:
BIAS_CONTROL
       该选项将通过放大器级的电流加倍(设置SC[0..3]_CR2[0]寄存器位)。连续模式下的AC开环稳定性分析表明,即这个选项设置为1,然后使用电容选项控制带宽/稳定性,一旦电路稳定后,比在第一级设置小电流将获得更大的整体带宽。

网友C:
设置放大器内的补偿电容。该设置直接影响放大器的带宽增益。下表给出了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密勒电容的选择

网友A:
SC_REDC[1:0]
         输出和负反馈直接的反馈电容的选择用于控制稳定性。取决于连续时间配置,这个选项通常可以产生更高的频率零点和更低的频率极点,这样就可以降低整体的带宽,增加了单位增益频率上的相位裕度。

网友B:
密勒电容的选择

网友B:
如下表,给出了每种模式下的推荐的稳定性设置。对于TIA模式,模拟全局负载的模型是:在输入10pF电容和150Ω开关电容阻抗,加入额外的40pF电容的输入用来建模输入二极管电容

楼主:
这个电容通过SC[0..3]_CR[3:2]寄存器位来设置值。

网友B:
推荐的稳定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