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楼主(2016-01-31):
STM32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A:
你看到了什么

楼主:
就是很多STM32应用,使用I2C接口,明明STM32有硬件I2C,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应用还要用GPIO来模拟I2C。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那个硬件IIC是有BUG的 所以大家都虚拟IIC

网友C:
楼上能分享下他的BUG在哪里不?  我现在就准备用硬件IIC,但是一直调试不通

网友D:
虚拟I2C更好移植性,不同的芯片未必 有 或者 有那么多I2C 可以供开发者使用

网友E:
一般情况,如果一直用着一块芯片,建议就用寄存器的I2C.

网友F:
并不是IIC硬件有问题,是ST提供的库函数在设置IIC的API函数中出现了错误而且模拟的IIC同样很好用也有很多源代码,就不用再去改库函数里的BUG了

网友G:
对,所以用模拟IIC的多

网友H:
我也想知道BUG在哪里?这么多人都说BUG,难道ST不会知道么?

网友I:
到底有没有改呢?如果没有改肯定有他的道理呀。我HW,没配过IIC的程序。

网友E:
ST为了防止侵权,把硬件IIC整得有点复杂,还有BUG

楼主:
哦,那我明吧了,多谢啊

网友J:
没用过,但看到过别人的STM8的是用模拟IIC而不用自带的

网友K:
用起来不爽,

网友L:
因为那些人太挫了,他们移植的是51单片机的IO模拟的IIC。他们不会使用硬件收发器。

网友M:
据说stm32的硬件iic有bug,我用103的时候程序跑一会就挂了,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