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的出现下载仿真失败

楼主(2016-01-31):
我用的是MSP430F5310单片机,使用的是SBW仿真下载方式的,以前用着还是蛮方便的,只是偶尔的出现下载仿真失败,可是最近的老是出现下载仿真失败的

网友A:
电脑硬件里面的的该驱动正常不

楼主:
正常,执行下载仿真的时候,总是出现下边的情况。。

网友B:
重新启动电脑呢

楼主:
重新启动电脑还是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网友C:
检查了下连接线

楼主:
都正常的啊。。。。有些郁闷了

网友D:
供电有问题吗?测测电压

网友E:
换别的板子试试

网友F:
看看你的配置芯片型号是否更改了

网友G:
在检查下你的编程下载线的啦,确保完全连接OK的

网友H:
最近经常看到无法初始化处理器的情况

网友I:
你安装提示检测一下,看看在怎么个情况的,。

网友J: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仿真器和板子间的排线坏了,不在LZ的排线如何。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跟硬件连接的有关系的,还一个就是需要对USB型仿真器重新连接的

楼主:
好了,我结贴了,该问题的大家也都多试试的就可以解决的了啊

网友:
什么仿真器

网友K:
配置好了吗

网友L:
电脑驱动可以吗

网友M:
电路供电问题?

网友N:
还真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楼主试试看重启电脑

网友K:
解决了吗

网友L:
看看连接线的问题吗

网友M:
问题还看不出来

网友N:
确实不好弄,方面太多了。

网友:
可能硬件不兼容了。

网友K:
供电是几V?

网友L:
看看编译器的配置环境了。

网友M:
需要对USB型仿真器再按照。

网友N:
自带的仿真器可以使用吗?

网友:
这个偶尔出现?

网友K:
经常出现的不是问题,可能接触的事情。

网友L:
楼主可以试试看100v2仿真器。

网友M:
重新安装驱动吧。

网友N:
不知道解决了吗,可能需要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