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之后为什么不停在main主函数处

楼主(2016-01-31):
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之后为什么不停在main主函数处

网友A:
确定你的程序没问题,编译通过了吗?

网友B:
对,楼上的图设置是否对?

楼主:
我应该是创建工程的问题,请问我要怎么改过来啊

网友C:
你得图呢

网友D:
上网搜索如何在IAR中新建STM8的工程文件。然后一步步来。祝你成功

网友E:
楼上正解,我怀疑你没有创建工作空间workspace,直接创建的project对不对?请严格按步骤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