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用中断发送的时候,两个数据之间的时间如何解决

楼主(2016-01-31):
串口用中断发送的时候,两个数据之间的时间如何解决,应该有个缓冲时间的

网友A:
不用考虑,UART硬件自动处理。当然有可能需要判断UART的发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UART硬件自动处理。当然有可能需要判断UART的发送状态。

谢谢,实际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B(2016-03-18):
应该是硬件来判断 非忙 的时候 来处理的吧?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有发送忙判断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