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Buck芯片能否应用于Fly-buck电路?

楼主(2016-01-31):
同步Buck芯片能否应用于Fly-buck电路?

网友A:
Fly-buck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A:
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y-buck电路是什么电路

FLYBUCK 变换器是由降压变换器演变而来,通过给电感加 上耦合线圈和FLYBACK式的副边电路来产生隔离的电源输 出

网友C:
当设计多输出隔离式电源时,Fly-Buck 转换器更易于设计、尺寸更小、效率更高。

网友D:
Fly-Buck 变压器设计与反激式变压器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LYBUCK 变换器是由降压变换器演变而来,通过给电感加 上耦合线圈和FLYBACK式的副边电路来产生隔离的电源 ...

如何改进 Fly-Buck 拓扑中的隔离式输出稳压?

网友A:
Fly-Buck 转换器的一次侧看上去与降压转换器类似呀

网友C:
Fly-Buck拓扑改进隔离式输出稳压的简便方法

网友E:
Fly-Buck转换器源自一种同步降压转换器

网友A:
用耦合电感器或反激式变压器替代输出滤波器电感器。

网友C:
基本Fly-Buck转换器可对一次输出进行稳压,而二次隔离式输出可“跟随”稳压后的一次输出。

网友A:
刚刚搜到的fly buck电路

网友E:
Fly-Buck当中的隔离侧二次补偿环路的意图和理念

网友D:
补偿电路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补偿电路有没有?

外部补偿电路包含一款用于反馈隔离的光耦合器以及用作误差放大器在较低频率下提供很大增益的并联稳压器

网友D:
四路输出隔离式 Fly-Buck 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外部补偿电路包含一款用于反馈隔离的光耦合器以及用作误差放大器在较低频率下提供很大增益的并联稳压器 ...

馈电路包含一个可确定截止频率的典型I类补偿网络

网友A:
Buck电路中的转换器拓扑之间实际上非常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