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流控交流的继电器可以通30khz的交流电流的

楼主(2016-01-31):
(无正文)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我记得是有的,但都是小电流的,你查下 信号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有的,但都是小电流的,你查下 信号继电器

大电流有办法吗?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有的,但都是小电流的,你查下 信号继电器

如果就用普通的直流控交流可否?可能行吧?

楼主:
顶起,事关重大

网友A:
你丢个直流的试试看。一般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能用就行。

网友B:
高频要考虑触点分布电容的影响,30KHz连中频都算不上,随便找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C:
磁保持继电器,EMI看来比较严重。

网友D:
30KHz频率不算高,触点容量够大的继电器即可。

网友E:
虽然只有30K的频率,但是电流有20A,那么楼主可能需要考虑下电流的趋肤效应,比如本来一根6平方毫米的铜导线能够长时间通20A/50HZ的电流,但是当电流频率变成30KHZ时,你所使用的导线需要重新考虑,继电器的触头温升会超过原来的限值。当然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怎么改自己去尝试吧。

网友F:
继电器线包供电直流还是交流跟触点负载没有关系.负载性质与触点容量有很大关系.一般直流容量比交流要小很多.

细说继电器触点

触点是继电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性能受以下因素的很大影响,诸如触点的材料,所加电压及电流值(特别是使触点激励和去激励时的电压及电流波形),负载的类型,工作频率,大气环境,触点配置及跳动。如果其中任何因素不能满足预定值,可能就要发生诸如触点间的金属电积,触点焊接,磨损,或触点电阻快速增加等问题。

接触电压(交流,直流)

当继电器断开,感性负载时,在继电器的触点电路中便产生相当高的反电势。反电势越高,触点的损坏便越大。这会造成直流转换继电器开关容量的严重降低。这是因为和交流转换继电器不同,直流转换继电器没有零交叉点。一旦产生电弧,它就不容易减弱,从而延长了发弧时间。此外,直流电路中电流的单向流动也会使触点产生电积,并很快磨损。
尽管在商品目录或数据表中规定有作为继电器近似开关功率的资料,但总还要在实际负载条件下进行试验来确定实际的开关功率。

接触电流

通过触点的电流量直接影响触点的性能。例如当继电器用来控制感性负载,诸如电动机或电灯时,触点的磨损将更快,并且由于触点的浪涌电流增加,在配合触点间,便会更经常地产生金属电积。因此在某些部位,触点会不能打开。

触点保护电路

推荐使用设计用来处长继电器期望寿命的触点保护电路。这种保护另外的好外是抑制噪声,并防止产生碳化物及硝酸,否则当继电器触点打开时,它们将产生在触点表面。但是除去正确设计,保护电路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诸如延长继电器释放时间。

一、触点构成
所谓触点构成,就是指接触机构。例如:b触点(Break触点),a触点(Make触点),
c触点(Transfer触点)等。
二、触点级数
所谓触点级数就是触点回路数。
三、触点记号
各接触机构分别以下列方式表示:
a触点(常开) b触点(常闭) c触点(转换) MBB触点
四、规格负载
决定开关部(触点)性能之标准值,以触点电压及电流的组合来表示。
五、规格通电
电流无开关接点的情况下,未超过温度上限而持续可以通电至触点的电流值(JIS C4530)
六、开关容量的最大值(VA max,Wmax)
可以开关之负载容量的最大值。使用时,回路设计上应不超过此值。
七、故障率
个别规定之试验的种类及负载下,连续开关继电器时之单位时间(动作次数)内发生故
障的比例。此值有时会随着开关频度、周围环境、及期待的信赖度水准而变化。在实际使
用上,请在实际使用条件下进行实际确认。
八、接触阻抗
所谓接触阻抗,就是指构成可动片、端子、触点等回路之导体固有的阻抗、触点互相接
触时的阻抗,以及集中阻抗的合成值。一般接触阻抗的测量条件,是以下图所示之电压降
下法(四端子法)通过下表规定的测量电流。试验电流(JIS C5442)
触点负载或开关电源(A) 试验电流(mA)
0.01以下 1
0.01以上 to 0.1以下 10
0.1以上 to 1以下 100
1以上 1000
九、触点电压的最大值
可以开关之触点电压的最大值。使用时,绝对不能超过此值。
十、触点电流的最大值
可以开关之触点电流的最大值。使用时,绝对不能超过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