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个利用LM393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
简要说明:
搭建电路如图,C4另一脚悬空。VCC为5V,输出后续及其他无关电路没画出。
具体问题:
最开始不接C4,multisim仿真没问题,用万用板测试也没问题,都能输出PWM。
但用PCB后发现无PWM,输出低电平(0.07V左右)。在用手接触C4接入点或者换上C4后恢复正常。此时如果用手接触C4则占空比加大。
疑问:
1.初步设想是万用板焊接电路有较大的寄生电容,相当于手或者C4的作用,不知对不对
2.打算在PCB添加106电容,一端悬空来解决问题,不知可不可以
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希望各位大大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2016-02-01):
改成这个试一试。

网友B:
你4.7K的上拉电阻,R11只有1K,输出摆幅被抑制了,可能到达不了触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试一试。

结合层主给的图,打算加串个电阻并调整阻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4.7K的上拉电阻,R11只有1K,输出摆幅被抑制了,可能到达不了触发点

确实分压是个问题,之前R6R7取得太小结果不行,改了后用万用板可以了。打算加串个电阻并调整阻值试试

楼主:
不过目前好奇的是为何加了C4或者用手接触能实现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目前好奇的是为何加了C4或者用手接触能实现功能

被干扰了吧。。。。

网友C:
用三5时基,电路简单效果好。

楼主(点评):
有考虑过,不过比较器另一端有使用,而且空间有限,就想着把393的另一个比较器也利用起来

网友D:
如果把R11改成100K,绝对可启振。

网友D:
本来在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期间,输出点的电平要基本不变,R11这么小,没法不变,也就是说基准点也在变,指的是V+,迟回振菹器的原理。

网友E:
既然是用双比较器,最好一个比较器接成振荡,另一个比较器做PWM调制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节假日没去考虑这个,差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在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期间,输出点的电平要基本不变,R11这么小,没法不变,也就是说基准点也在变,指的 ...

感觉好高深,回去再试试改R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