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侧二端的地为什么要用电容连接?

楼主(2016-02-01):
最近,在TI的参考设计里,参到一个数字隔离器二端的地用电容连接,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输出端的信号线也用电容和大地连接,也不知道为什么?输出信号的上拉和下拉用二极管,可是下端的二极管为什么通过一个稳压管接地?

网友A:
电容隔离直流。输出信号上下拉二极管是保护的,二信号可能是负的,所以反接稳压管

网友B(2016-03-29):
电容作用是变压器原边干扰耦合到副边,通过电容,把干扰直接导回原边,降低干扰对副边输出的影响

网友C:
这个确实要好好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