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 USB-Device无法获取设备标识符

楼主(2016-02-01):
采用的是GD32F10x USB FS Device Library里的USB-Mouses示例程序,电路图参考GD32103C-EVAL,但是将上拉电阻换成了12K(原设计采用1.5K),且更改了USB上拉引脚(程序中也改了)。
晶振采用16Mhz 10ppm无源晶振(已在程序中更改频率)
调试发现,当插入电脑时,没有触发USB中断,也没有进入任何处理程序。电脑提示无法获取设备标识符。

调试了一上午,没啥头绪= =

[抱歉之前打错Lib名字]

网友A:
1)上拉电阻必须1.5K;
2)程序上必须保证USB时钟为4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拉电阻必须1.5K;
2)程序上必须保证USB时钟为48MHz。

1)电阻能否采用1K(手头上1.5K电阻只有0402封装,所以先用了1K)
2)时钟的话,采用的是示例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吧?

而且对于USB所有High Level函数与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都打了断点,没有进入中断,所以十分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电阻能否采用1K(手头上1.5K电阻只有0402封装,所以先用了1K)
2)时钟的话,采用的是示例程序,应该没 ...

1)必须1.5K
2)GD32F1x0和GD32F10x属于GD32不同系列MCU,移植需谨慎。

楼主:
解决了...
原因十分不应该,USB口内部VBUS和D有稍许连焊,导致IO芯片无法复位USB,没有进入中断....

网友B:
这个还需要知道相关的数据协议的啊

网友C:
这个就先检查下相关的硬件驱动方面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