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的内部电压基准输出干扰很大啊.香版也帮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01):
@香水城
@各位大神,
如下图,stm8L内部电压基准输出的波形干扰很大,相当的难看.输出引脚悬空或者接100k电阻到gnd都是一样的,干扰大.
电池供电,芯片电源引脚加了退耦电容.

网友A:
接0.1uf电容到GND

网友B:
加几个去耦电容试试?

楼主:
并联0.1uf电容以后,改善了,但是还有很多毛刺无法去除,正是这些毛刺影响了最终的测量.有什么好办法去除吗?

网友C:
我之前用DISCOVERY测过,不是这样的,很稳定的。

网友C:
如果该脚做VREFINT输出的话,还得做相应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脚做VREFINT输出的话,还得做相应配置。

请看我的代码
  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COMP,ENABLE);
  2.   COMP_VrefintOutputCmd(ENABLE);
  3. //  COMP_VrefintToCOMP1Connect(ENABLE);
  4.   SYSCFG_RIIOSwitchConfig( RI_IOSwitch_8, ENABLE );

网友D(2019-09-25):
使用内部DAC,怎么配置到管脚上呢?手册上写的是PB4、PB5、PB6。但是不知道对应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内部DAC,怎么配置到管脚上呢?手册上写的是PB4、PB5、PB6。但是不知道对应关系。 ...

STM8也有例程,参考下例程、结合手册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