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关于L052 UART奇怪问题

楼主(2016-02-0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无校验情况下可以通讯
改为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其他都没变
奇校验情况下就无法通讯
????

楼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8bit数据+1bit校验=9

网友A:
其他的是如何设置的,能否把所有代码贴出来?

网友B:
你不妨检查下是否发生了奇偶校验错误,可以查看相关寄存器;
另外检查下代码有无问题,开启校验的涉及到奇偶校验使能和校验位的选择,CR1_PCE,CR1_PS位;

楼主:
谢谢 原因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8bit数据+1bit校验=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原因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8bit数据+1bit校验=9

原来是设置成了有数据校验位,和另外一个不一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