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的FSK收发数据包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下我现在用SX1278做数据收发测试无法成功。
在发送端,我发送一个报文,会触发发送结束中断,但是测电流发现电流为10ma,没有增加电流。
在接收端那边没有收到报文。
想问一下谁了解这块的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点评):
请问你sx1278上的FSK模式调通了吗?qq:837899783

网友B(2016-02-01):
用仪器来调,把发射和接收分开,发射开CF发射用频谱仪来看,接收用ESG测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仪器来调,把发射和接收分开,发射开CF发射用频谱仪来看,接收用ESG测灵敏度。 ...

没这些设备,这对硬件在LoRa模式下是正常的

网友B:
Lora对频率的要求很低,而且数据包结构是直接封装好的,不需要自己配IF和调制参数,相对容易搞通。Lora模式正常,不代表FSK模式下的配置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ra对频率的要求很低,而且数据包结构是直接封装好的,不需要自己配IF和调制参数,相对容易搞通。Lora模式 ...

目前手头上也没有这样子的设备,如果要调试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用原厂的代码也试过了,依然不行。官方的代码是SX1276,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网友B:
实在不要仪器,就用模块相互对调,不过不知道谁是准确的,用仪器已经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了,基本可以说没有仪器无法玩这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要仪器,就用模块相互对调,不过不知道谁是准确的,用仪器已经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了,基本可以说没 ...

我现在是想找一份亲测可用的代码来参考,目前网络上还都没找到。
接收部分没思路排查了。。。

网友B:
能用1278了,多是用Lora模式,很少用FSK了,不然就白用这个片子了,所以估计不好找。能不要仪器调的前提是对这类芯片玩得很转,而且有调试好的模块作为“底子”。

网友C:
是芯片配置问题,建议好好读懂器件手册而不是找现成代码。用测电流的办法可行,但不佳,没有仪器可以用谐振于工作频率的LC回路加一段全波长导线做天线,然后用万用表测电压的办法来判定是否有电磁波发射,这是最简单的“场强仪”,俺当年入门无线电发射就是靠这样的简易“仪器”。

网友A(2017-03-16):
想请教各位sx1278模块的FSK模式传输调出来了吗?

网友D:
如果是FSK,建议用SI4463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这些设备,这对硬件在LoRa模式下是正常的

用对讲机来听,可以任意调频率那种

网友F(2017-08-06):
我的收发程序通信不上,目前出现了问题,没有测试仪器,请问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ora对频率的要求很低,而且数据包结构是直接封装好的,不需要自己配IF和调制参数,相对容易搞通。Lora模式 ...

大神加个qq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能用1278了,多是用Lora模式,很少用FSK了,不然就白用这个片子了,所以估计不好找。能不要仪器调的前提是 ...

我去那就用LORA模式

网友H(2017-11-19):
引用 楼主:
目前手头上也没有这样子的设备,如果要调试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用原厂的代码也试过了,依然不 ...

我调这个也是调不出来,还没有找到参考代码,能不能把原厂代码我发一份

网友I:
Lora模块,用FSK,浪费了。
需要免费LORA模块样品的,请到我司1688网站拍,可以给客户说明。是我介绍的。QQ:82468188

网友J(2018-09-23):
sx1278 FSK 模式数据收发调试出来了。采用的一主一从   主机发 从机收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主机每两次发送之间得加一个7ms的延时不然sx1278模块就会卡住。   我的主机在主机两次数据发送之间如果没有延时7ms(延时7ms是我测出来的。低于这个值就会卡住
),那么下次数据发送就会卡住。 IAR单步调试发现卡在了代码对PacketSent这个位的检查上了。

网友K(2018-12-04):
引用 网友J:
sx1278 FSK 模式数据收发调试出来了。采用的一主一从   主机发 从机收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主机每两次发送 ...

大神您调出FSK模式没?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设置了接收超时就无法发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大神您调出FSK模式没?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设置了接收超时就无法发送了

你说的超时接收我没有做过,只是实现了通信功能,其他的CRC什么的我都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