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PC1768启动文件如何设置校验数值?

楼主(2016-02-01):
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MDK(V4.22.22.0)编程LPC1768,JLINK下载后不能直接跑起来,必须要重新上电或者在仿真中点击debug才能跑。我想叫他下载后直接跑起来,省的再重新上电或者必须仿真才能跑起来。
我在选项中已经勾选了"reset and run"选项。
后来发现JLINK在下载时的提示信息中有CPU在bootloader后没有halt,如下。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Application running ...
再经百度,有文字说出现这种提示是因为启动为文件startup.s中校验字节不对。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我用J-FALSH来下载,确实会提示校验不对的问题。我认为启动文件校验字节不对的说法是对的。
因为我有个经验,以前用LPC2xxx系列片子在J-FLASH下载时也会提示校验不对的问题,后来添加来校验字,问题就解决来。
但是LPC2XXX的内核和LPC1768的内核不一样,在MDK中的启动文件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不知道如何添加这个校验字。
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谢谢!

网友A:
把P2.10 拉到高电平 ,仿真器DEUG/RESET 设置为:VECTREST,我的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