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BUCK电路,MOS管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01):
一个24VDC转5VDC1A的稳压限流BUCK电路,空载输出电压恒定5.00V,带载才300mA,虽然输出电压是4.99V,但是一会儿MOS管FZ44NS就发热得厉害并冒烟,请大师们帮我看看电路哪里有问题(第一次来,还不会上图,待会儿琢磨下怎么上图),先谢谢了!

楼主:
大师们都回家过大年了吗?

网友A:
MOS管下面的三极管,C极接错地方了吧?

网友B:
发热很正常
自己分析一下MOS能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下面的三极管,C极接错地方了吧?

没有错的,是MOS管放电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很正常
自己分析一下MOS能不能导通

能导通的,空载输出标准的5.00V,带载300mA时输出电压4.99V,但是MOS发热很厉害,1分钟左右就开始冒烟了。

网友C:
你这是线性的吧。。。。。热就加散热片吧。

网友C:
好像是贴的。。。。。不好装散热片。。。

网友C:
用N管在正边做开关,如果不用辅助电源就要自举供电。你哪个都不是,就会发热。
而且我看不出你这BUCK是怎么在栅极给脉冲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贴的。。。。。不好装散热片。。。

是贴片的,300mA时不至于要加散热片吧?总感觉是电路哪里有问题,MOS的开关损耗太大造成的。

网友C:
图是错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导通的,空载输出标准的5.00V,带载300mA时输出电压4.99V,但是MOS发热很厉害,1分钟左右就开始冒烟了。 ...

分析过再回答

网友C:
运放123半边是电压误差放大器吧?2脚接431,3脚只通过电阻接地么? 少画了一个?
左边那个9012,它的B极和两个二极管的负极连,而且再没有其他东西,能有电流么?
有了电感和二极管就会是BUCK电路么?不见得吧?

网友D:
这电路看起来像LDO电路,输入24V,输出5V,19V的压差加在MOS管上,电流按0.3A计算,MOS管功率近6W,其热阻为40℃/W,6W加上去,温度会提升240℃,肯定死翘翘了

网友E:
分析一下 DS  、DG、  GS 极动态压降就知道了;  真的是线性电源效果。

网友F:
不如直接找个TI内置mos管的DCDC,LDO24转5V发热太严重了

网友G:
电路就是个LDO,根本不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就是个LDO,根本不是DC-DC

请教老师: 怎样改才是DC-DC呢?

网友G:
2596,34063等等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123半边是电压误差放大器吧?2脚接431,3脚只通过电阻接地么? 少画了一个?
左边那个9012,它的B极和两 ...

谢谢戈老师的细心和耐心的指导,3脚的电阻是我上图的时候搞错了,不好意思,实物图现在重上了。左边的那个9012的接法,回头我改下,加两个电阻接地,实验后再来汇报结果,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看起来像LDO电路,输入24V,输出5V,19V的压差加在MOS管上,电流按0.3A计算,MOS管功率近6W,其热阻 ...

请教老师,怎么改才能是DCDC电路而不是LDO电路呢?

楼主:
嗯嗯,我再安心的分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一下 DS  、DG、  GS 极动态压降就知道了;  真的是线性电源效果。

请教如何改进才是DCDC效果呢?

网友H:
在隔壁你发两个重复的帖子可以封id了

网友I:
MOS管发烫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上面产生的损耗比较大。

损耗比较大,导致人感觉到温度比较高,这个直观感受实际是功率对时间的积分。

简单点可以这么认为:损耗=功率×时间。

降低损耗,要么减少时间分量,要么减少功率分量,要么两个分量一起减少。

具体电路没看,第一、马上要过年了,第二、我二年多都不怎么上21ICBBS了,呵呵,没心思看图了。。。

网友J:
楼主牛啊,两个贴都上首页了

网友K:
检测MOSFET的驱动电压基本就能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牛啊,两个贴都上首页了

啥情况?新手来到,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S管发烫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上面产生的损耗比较大。

损耗比较大,导致人感觉到温度比较高,这个直观感受 ...

很荣幸能得到版主的指导,如果能有时间帮我看看图就更感激不尽了:lol,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隔壁你发两个重复的帖子可以封id了

这样的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很荣幸能得到版主的指导,如果能有时间帮我看看图就更感激不尽了,谢谢! ...

https://bbs.21ic.com/blog-193557-84313.html

网友L:
把mos换成P沟道

网友M:
你这样做是线性稳压器,24转5V,有19V的压差,输出0.3A电流,则在管子上有19*0.3约5.7W的功耗,所以MOS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样做是线性稳压器,24转5V,有19V的压差,输出0.3A电流,则在管子上有19*0.3约5.7W的功耗,所以MOS发烫 ...

请教:那怎样做才是DCDC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那怎样做才是DCDC呢?

你搜一下BUCK电路看一下,就明白什么是DCDC了,另外你可以去TI,凹凸,立锜的官网看看,他们有不少DCDC芯片,有相关资料

楼主:
这段时间忙其他的去了,谢谢大家的指导,觉的好像找到原因了,回头有时间改,通过后再向各位老师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