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BUCK电路,MOS管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01):
一个24VDC转5VDC1A的稳压限流BUCK电路,空载输出电压恒定5.00V,带载才300mA,虽然输出电压是4.99V,但是一会儿MOS管FZ44NS就发热得厉害并冒烟,请大师们帮我看看电路哪里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换个MP1593之类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MP1593之类的IC

有用过XL4001,属于这类IC,但是好像只能过流保护,但不是限流吧?

网友B:
不外三种原因,1)驱动不充分,2)RON电阻大,3)开关损失大,也就是说边沿不够陡。

网友B:
这么成熟的BUCK,干吗要用分立器件自已搭,又不可靠。随便找一个IC也比这个强。

网友C:
这不是在折腾嘛,现在这种IC很多的,换一个IC就好了,外围器件也少,又稳定

网友D:
mos管都不是这样驱动的,我了个叉,不发热才怪要不换个PMOS

网友E:
N-MOSFET做上臂需要自举驱动的,带限流的DCDC都要的,何必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都不是这样驱动的,我了个叉,不发热才怪要不换个PMOS

之前就是用的PMOS,AP30P10GH,也是同样发热厉害冒烟才换的这个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外三种原因,1)驱动不充分,2)RON电阻大,3)开关损失大,也就是说边沿不够陡。 ...

请教这位老师,我也感觉是开关损失大,如果是这样的,那怎么改才能改善呢?谢谢!

网友D:
MOS管不是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线性态。没有PWM波,哪来的BUCK回路?
其实是LDO,换DC-DC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不是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线性态,其实是LDO,换DC-DC芯片吧

请教老师:MOS管无法工作在开关状态吗?

网友D:
你这电路是没法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你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E:
鼎鼎大名的34063,LZ为何不考虑?

网友B:
你的电路没有抄对吧,本来是个可控的多谐振发生器,怎么没有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鼎鼎大名的34063,LZ为何不考虑?

DCDC好像是“过流保护”功能,但是不能“限流”工作吧?请教一下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DCDC好像是“过流保护”功能,但是不能“限流”工作吧?请教一下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呢? ...

34063没你想象中的过流保护那么高端。
看一下内部原理图,每次过来触发就是关闭功率管,把Ct的电放掉,进入下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3没你想象中的过流保护那么高端。
看一下内部原理图,每次过来触发就是关闭功率管,把Ct的电放掉,进 ...

哦哦,那我回头仔细看看,谢谢!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这段时间忙其他的,回头改好后再来汇报!

网友F:
看了下,我都晕了,你的压根就不是开关电源,是线性电压,不发热才奇了怪。

网友G:
和诸位一样的建议,这种开关型的IC举不胜举,没有必要分立元件搭电路了